IBM X201I 公共无电

楼主(2015-12-16):
IBM X2 01I 公共点 VINT20 接电源后 由20V慢慢下降到0
Q48 5678 电压一下子就从20变到 0 短接 R47 VINT20 可以出来 但无 3V 5V 电压
电源

网友:
上面是短接 R74 -PWRSHUTDOWN 信号 一下子就没了 下掉Q22 -PWRSHUTDOWN信号会常有 但 VINT20 就会没有

网友:
查东芝芯片的几个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
围绕TB芯片的条件查查

网友:
U39 的34 对地短路了
D76坏

网友:
重新焊接就好了?虚焊吗?

网友:
TB芯片升压不正常

网友:
查升压电路

网友:
感觉 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后面应该短路了吧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啊

网友:
呵呵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坏了你换个tb6251试试

网友:
换了 TB 好了 可以亮机 了 我装好机 接电正常 但按开关 不开机了。 拆机 再接电 也不显示了。晕死 BIOS 待机无电。按开关时 BIOS也无电。

网友:
这个可能是有通病的,我遇两台了,没修好换板了,东芝芯片也换过没有用

网友:
现像跟你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2016-07-25):
x201 东芝芯片很容易损坏,直接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