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05V电压低,用E420的料件修好。

楼主(2015-12-16):
接一个同行的联想ThinkPadE520笔记本电脑.说是能上电.但是在别人哪里弄过.能上电,但上电电流太低.没弄好.拿到我这来了.然后自己上电.电流0.14,肯定是短路的地方啊,一测5v电感.只有30多.直接烧机.发现USB口的供电8脚管发汤.直接摘掉.是两个管.同时摘掉.不短路了.再上电.为000.,通病.直接换D95280,再上电.电流0.02,.3 5V有了.按开关也没任何反应.测开关上有跳变.然后再测开关到EC脚的脚上有也有跳变.再测EC给南桥的开机信号却没有跳变.因为 这脚位太密.不容易测.刚好手头有一个E420的料板.但不确定能不能通用.问了群里.好像也没代换过..看着大型号一样,试试吧,换上去了,上电电流直接到0.26不动.看样子要么还有短路的地方.要么有可能是不是缺电压.说明:电流到0.26时.插电的电源的指示灯亮了.是绿色的.然后查电感.发现有好几个电感都没电压.包括CPU电感.显卡电压.还有一个什么电压给忘了.所以不确定倒低要先修好哪个电压.查时序/看着应该是显卡电压在前.然后大概查了显卡的芯片条件.是一个很小的四方芯片.直接从E420的料板上拆下换上.上电.电流直接到0.8然后到1.3多.再到1.6多,联想LOGO出现.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总结;E420上的芯片基本都和E520通用.包括USB口的两个8脚供电管.EC.显卡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