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液晶改LED亮度不足,。求助

楼主(2015-12-16):
最近换了几个灯管改LED都是亮度不足,有家网店卖的最多的爆款那个也是如此,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哪家卖的LED灯条好些啊, 我用的是配套横流版。2个图不一样角度拍的,就是乌突突那个感觉 不像灯管透亮。24的灯条改25寸,也改过23的 一样。

网友:
亮灯不足是因为LED灯条升压板那个供电不足吧。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话  最好 上下都要LED  才够亮

网友:
你光下面有LED上面没有肯定显得暗

网友:
led是冷光源吧,只有正面看亮度才够,侧面得话都会显得很暗淡吧

网友:
网上买的那种,是一个恒流板加两个灯条,12V就点亮的那种吗?在安装之前,最好通电点下,看看亮度如何。

网友:
没碰到LZ说的情况,改完后亮度很好的

网友:
原装的一般是一条,代用的亮度不够,可以用两条

网友:
我就是用的2条灯条  12v输入,再装之前看灯条挺刺眼,

网友:
把亮度控制的线 去掉看看 应该就是最亮状态

网友:
基板粘在灯管铁壳上,能是高度不够吗

网友:
不管哪个牌子的LED显示器,杂牌也好,亮度都特亮,正常亮度下,字体非常清晰 对比度好 透亮。咱改装的就像以前4个灯管去掉2个灯管的效果一样。找不到好质量的改装LED灯条,。贵点也行啊

网友:
修过一个LED的,说实话,TB卖的灯条都很渣渣,我修的机器原来是单条,后来也只能装单条,要想装双条得切割透光板,没那个刷子也就还是上的单条,结果就是亮度不足,不过座跟前用还是完全没问题的,和原来的没法比!

网友:
不可能的,,肯定比灯管亮,,你看会不会接错供电或者调光了

网友:
朋友 你在哪里买的

网友:
这个要改电流   电压对了电流上去就亮了

网友:
楼主有图  怎么改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