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风扇转速调节方法与实际操作步骤

楼主(2015-12-16):
cpu风扇转速调节方法与实际操作步骤

  大部分人都会操作电脑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当然也有小白同志不明白电脑的一些硬件知识,与软件配置方面问题的。比如cpu风扇转速调节方法,电脑的使用散热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每台电脑都会配有散热功效的风扇,有人认为cpu风扇转速调节越快越好,不尽然,cpu风扇调节根据自身温度的高低来自动调节转速才是最好的,电脑温度高时就转速快,温度不高时风扇保持正常转速就可以。具体的cpu风扇转速调节方法如何操作,我们来了解下:

图一cpu风扇转速调节方法

  问题一:cpu风扇转速多少正常?

  这个问题是没有标准回答的,因为在正常情况下,电脑使用cpu温度保持在六十五度以下,这时风扇转速在2000-2500转/min左右若玩一些高配置的游戏,cpu的温度就会提高到六十摄氏度,这时CPU风扇就会达到5000转/min。因此cpu转速具体是没有真确数值的。主要根据环境和用户的需求来衡量。

  问题二:cpu风扇转速调节方法步骤:

  cpu风扇转速往往是根据cpu温度的高低来进行自动调节转速的,这是最好的,不外乎有其他情况出现,不管你在做什么,电脑温度有多高或多低,cpu风扇转速却不变,其实这是因为电脑的电源管理导致的问题,只要设置一下cpu的电源管理就可以将cpu风扇调节成根据温度的高低来进行自动调节转速的了,下面是操作步骤:

  1、选择系统和安全

图二cpu风扇转速调节方法

  2、选择电源选项

图三cpu风扇转速调节方法

  3、选择高性能→选择更改计划设置

图四cpu风扇转速调节方法

  4、选择高级电源设置

图五cpu风扇转速调节方法

  5、选择高性能→选择子选项拓展开来可以进行详细的设置。

图六cpu风扇转速调节方法

  6、散热方式分为主动和被动,主动模式是指转速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转速,被动模式是只有在CPU的热量较高的时候才加快转速。

图七cpu风扇转速调节方法

  以上内容便是操作cpu风扇转速调节方法与实际步骤,需要了解这方面内容的朋友不妨看一下,试着了解一下cpu风扇转速的调节方法,与实际的操作步骤。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帮到你们。

网友:
这个好,貌似WIN7才有这个选项。不知道对一些杂牌主板生效不

网友:
真假的 能行吗  试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
一般在BIOS里面有智能风扇调节项,对应4线PWM调速风扇,这种三线的风扇,只有电压调速的才有效,

网友(2016-08-31):
W7的默认的是主动啊,这个方法可行吗,要是CPU风扇马达只能达到2000怎么提的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