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0

楼主(2015-12-16):
   联想Z480开机电流跑到0.5A掉电,CPU  内存  都换了还是不行,求大神帮忙  !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还少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楼主名字跟阿林老师一样,你这水平只能去学习,没有选择

网友:
找专业人员维修,免得故障扩大。

网友:
找专业人员修吧,不要故障扩大了。

网友:
有什么电压出来?有什么电压没出?这电流注意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我也以为是阿林老师呢,哈哈,这种一时半会说不清,光掉电原因就老鼻子了

网友:
刷上试试 把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吗,电压有了在查复位

网友:
我手上机器进系统前掉电。

网友:
先看供电吧  估计还没全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