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过高怎么解决及cpu温度高的原因

楼主(2015-12-16):
cpu温度过高怎么解决及cpu温度高的原因

  无论在什么季节,有时用手触摸一下电脑就仿佛身在炎热的夏季,电脑相当烫手,在使用过程中还会出现电脑经常死机,第一反应电脑中病毒了,“NO”其实是电脑cpu温度过高导致的电脑“发烧”了,那么cpu温度多少属于正常呢,cpu温度过高怎么解决嘞,下面是具体说明与操作方法

图一cpu温度过高怎么解决及cpu温度高的原因

  一、相对来说cpu很抗热,在处于高温的环境下,还能继续为我们工作,实属不易。其实是因为它采用的是耐高温材料,常见的70度对cpu来说其实本没有什么影响,台式机的cpu正常温度一般在30-70度之间,而笔记本cpu温度相对要高一些,一般在40-80度之间,若操过这个值,电脑就会出现死机或黑屏。

  引起cpu温度过高的原因:环境温度

图二cpu温度过高怎么解决及cpu温度高的原因

  若在夏季CPU空闲是其温度都能达到50度以上,全速工作更是超过70多,虽然这样的温度短时间内可以接受,但是如果长时间这样使用的话,就会影响CPU的寿命,所以最好能歇一歇,冬天稍微好一点,一般温度在30度,所以环境温度对CPU温度影响很大。

  第二:cpu风扇质量与主机环境:

  使用电脑较多的人都会知道,如果cpu的散热风扇转的很慢就会严重的影响cpu的散热,导致cpu温度很高;相对的如果主机机箱风道口设计不合理,内部的热气无法及时排出,也会导致cpu的温度很高,这和风扇转动过慢是一样的道理。

  第三、运行大型游戏或高清电影

图三cpu温度过高怎么解决及cpu温度高的原因

  运行大型游戏或高清电影会大大的提高其工作效率,进而曾大排风需求,从而引起cpu的高温

  第四:超频

  很多人会在电脑上运用超频,这样也很容易引起CPU的发热,因为一旦使用超频就要提高cpu的工作电压,电压升高,自然发热量增加,只要发热量与散热量不平衡,温度就会自然升高。

  五、cpu温度过高怎么解决?

  清洁cpu散热风扇:

  1、自己动手使用毛刷和皮老虎清理CPU散热器的风扇,耐心清理。清理完成后便可有效改善处理器散热性能。

  2、清理时注意风扇的死角,因为风扇死角处不是很好处理,结合皮老虎刷加吹来进行。

  3、在反复清理过后,原本污垢满面的散热器也会变得焕然一新。这将使散热器的散热性能明显改善,同时噪音也会相应的下降。对于机箱各个板卡的清理,大家手边应该常备小毛刷和皮老虎,半年左右清理一次比较好。

图四cpu温度过高怎么解决及cpu温度高的原因

  重新涂抹导热硅脂:

  1、有时候在清洁cpu散热风扇后、cpu温度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这是我们需要重新为cpu涂抹导热硅脂,导热硅脂由于使用时间的变长会变得干裂,使热量传导的性能下降。重新涂抹导热硅脂让处理器与散热器严丝合缝的紧密结合才能充分把CPU的热量带走。在涂抹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需要将导热硅脂涂抹均匀,避免涂抹不匀、气泡的产生。

  2、建议可以使用一些小工具在为cpu散热面均匀涂抹散热硅胶。

  3、只有涂抹好导热硅脂才能让CPU的热量全部传递给散热器,以保证处理器工作在正常的温度之内。目前已经有免涂硅脂的散热器了,散热器在出厂时已经被厂家均匀的涂抹在散热器与CPU的接触面上,待机器运转之后,CPU的发热将会均匀的把导热硅脂涂抹好。

  结合以上内容来解决,肯定可以使你的cpu风扇温度过高的问题成功解决,以及如何来保养风扇,将风扇的寿命延迟与捯饬风扇的洁净来保持散热通畅。希望这篇文章可以给你带来益处。

网友:
其实许多温度高的,打点硅胶除尘灰就可以。

网友:
这些都是常用的方法。

网友:
有些人好几年都不清理一次,这样也好,搞维修的活能多点

网友:
新手看上 学习

网友:
带看具体情况才行,比如CPU 坏了温度降不下了

网友:
我赞成半年时间清理一次风扇和散热器!!!

网友:
换个号一点的风扇

网友:
根据自己使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建议3-6个月除尘一次。

网友:
像那种比较昂贵的机箱 挡尘效果比较好的 一般可以用好几年在除尘!! 若是一般的机箱 一年清一次就可以了! 其实还是看你在使用过成功过各个硬件的温度是否正常,正常的话没必要去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