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343F显示器接输入信号黑屏!

楼主(2015-12-16):
   接手了一台  AOC E2343F显示器通电后指示灯不亮,等大概一分钟后屏幕会亮,显示无信号,这时候接入信号会黑屏,(VGA和DVI输入,都会黑屏),触摸键无任何反应!电压都正常,请高手帮忙分析下,是哪里的问题?
  因为下载积分不够,所以 程序还没有换!

网友:
先刷程序再说呗

网友A:
先刷程序你在看看吧,这种情况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能确定 电源部分是好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确定 电源部分是好的么?

谢谢你,电源部份是没问题的!

网友:
以我感觉好像是驱动板坏了,我之前看到我师父修过好几台客户这样的机器都是不亮,换驱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程序你在看看吧,这种情况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在【迅维】网下了二个程序,有一个程序解压出来是HEX格式,文件太大烧不进,另一个程序解压出来有三个BIN文件,试过了都不行

网友:
虽然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