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的G560

楼主(2015-12-16):
收到一台G560的机器  听音乐听到一半就没声音   系统换了  驱动也在官网上下了   声卡也换了   电压都正常    机器开机的时候有声音  听歌5分钟左右就没声音   再重新开机又有声音   高手们可有遇到过

网友:
没声音时查下声卡条件,接耳机试一下是不是也是这个毛病

网友:
老大,解决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