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8.1系统下usb鼠标无法识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2-16):
在win8.1系统下usb鼠标无法识别是什么原因?

  不少朋友表示在win8.1系统的使用下经常会出现usb无法识别的问题,进入设备管理器中发现错误提示:Unknown Device。这种问题通常是USB接口或者系统Plug and Play服务被关闭所引起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接下来为大家整理了具体解决:在win8.1系统下usb鼠标无法识别是什么原因的方法,往下看吧

图一在win8.1系统下usb鼠标无法识别

  在win8.1系统下usb鼠标无法识别是什么原因:

  1、直接在usb root hub上右击,检测硬件变化。

  2、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开启Plug and Play服务(使计算机在极少或无输入的情况下能识别并适应硬件的更改。终止或禁用此服务会造成系统不稳定。)如果默认是开启的,请禁止,在重新开启。

图二在win8.1系统下usb鼠标无法识别

  以上内容便是在win8.1系统下usb鼠标无法识别是什么原因?的解决方法了,如果检测硬件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就试着去开启Plug and Play服务,或者更新usb,有需要的可以按照以上文章来进行操作,希望这篇文章可以帮到你们。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直接装WIN10就OK 了

网友:
此故障却多发于win7系统

网友A(2016-07-10):
我的也是但是是win7系统一直报usb不能识别 问题是我没插usb裸板点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但是是win7系统一直报usb不能识别 问题是我没插usb裸板点也是

装一下USB的驱动看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