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PS-305D通电后没反应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2015-12-16):
龙威PS-305D通电后没反应了,请高手指教。谢谢...
因为是新手,不太会发帖。如果发错了版块麻烦管理员给移一下,麻烦了...

具体描述:一台龙威PS-305D因为遇到了一台惠普笔记本【18.5V 6.5A】试机过程中没注意电流过大可调电源显示的电流电压闪了一下就不亮了,之后就是通电后按下开关也没反应了。

拆开之后测试到保险管正常,按下开关220V有。但是通入220V过了开关之后就直接进了大变压器然后输出两组线;第一组线【四根:黑白黄红】与220V进线在变压器的同一侧供到可调电源的主板【实测第一组线四根是全部通的,然后在整流桥的输入端的两根线也是直通了。这样可以判断是变压器坏了吗???】

第二组线在变压器的另一侧【六根线:蓝黑蓝三根连接到显示板,黄黑黄三根连接到可调电源主板】实测蓝黑蓝三根是通的,黄黑黄三根也是通的。蓝黑蓝和黄黑黄不通!

具体情况就是上面的那些了,不太会描述。请见谅!
希望有维修可调电源的高手给指点下看看是不是确认变压器烧坏了,谢谢...
也可以加QQ详聊(QQ:909911743)

网友A:
判断变压器的好坏只要初级通市电,用交流电压档测次级有无输出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判断变压器的好坏只要初级通市电,用交流电压档测次级有无输出即可!

测初级电阻也可判断

网友:
量一下 220V进变压器那一组通不通,就知道是否变压器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初级电阻也可判断

说的也是,不过你知道初级电阻多少算是正常吗?不同功率的变压器阻值差异很大。

网友:
用电后测量“第二组线在变压器的另一侧【六根线:蓝黑蓝三根连接到显示板,黄黑黄三根连接到可调电源主板】”的各端口的交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变压器不容易坏的,多般是控制管这些,仔细点这个不难,加上电脑都能拿下,,还怕这个

网友:
查一下整流后级有没有保险管坏;这变压器太不容易坏了;用交流档测次级绕组有无电压。

网友:
量一下 220V进变压器那一组通不通,就知道是否变压器损坏!

网友:
变压器不易坏,看下是否有保险断了

网友:
龙威的可调真垃圾,我的新买的就有问题,空载就有0.002的电流,怎么调都调不好

网友:
变压器本身绕组就有不通的,关键看有没有正常输出

网友:
没有修过 只好再跟着电压跑路了吧

网友:
这个龙威变压器里面的线圈用的是铝线,我的已经烧掉过变压器了,自己重新绕了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过流了。一般坏整流管和输出开关管。变压器不容易坏的。测测变压器输出端交流电压是否正常。如果变压器输出端没电压。可以检查变压器输入端有没温度保险。现在很多风扇和变压器在线圈里,绝缘胶纸下包了一个温度保险。连接通即可。

网友C:
好的,多谢各位高手的指点。今天才看到,不好意思!明天再具体测试下,有情况再请教。谢谢了大家了...

不过之前实测过进变压器的线是220V过开关之后直接进的,测过是不通的!也就是因为不通所以感觉是变压器烧坏,后来看到一些别的可调电源的电路图纸发现这种变压器初级绕组中间加了一个类似电阻的东西。所以不像普通的变压器绕组一根线进同一根线出是直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的,多谢各位高手的指点。今天才看到,不好意思!明天再具体测试下,有情况再请教。谢谢了大家了...

...

那不是电阻,是温度保险,次级负载短路多烧此器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电阻,是温度保险,次级负载短路多烧此器件。

那如果这个温度保险烧了之后要更换这个岂不是要拆开大变压器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这个温度保险烧了之后要更换这个岂不是要拆开大变压器内部?

在表面,挑开点绝缘胶带能看到。

网友:
我的就是龙威的变压器坏了。

网友:
查一下那两个大功率三极管是不是击穿了

网友:
如果变压器的绕组没有断路(测阻值),也没有烧糊就是好的。

网友:
先判断变压器线圈有没有断路

网友:
这台龙威应该是变压器挂了

拆开了变压器表层绝缘层直接测输入引脚有220V电压输入,没有输出!

然后测输入端两个脚的阻值无穷大,用自动量程万用表测试的。所以可以确定不是量程的问题!

但是还有一点不明白的:麻烦高手指点下!
这款机器在220V接线口有一个220V和110V的跳变开关,当开关打在220V时。有输入没输出,而且两个输入脚阻值无穷大;
但是当跳变开关打在110V时,220V的输入线和110V的输入线连在一起了。然后输入脚和输出脚之间阻值6欧;没带电测试电压了

这种是不是可以确定是220V输入断路了???【据说中间有一个保险电阻,没找到;】

网友:
初级两个110V线圈;并联是110V;串联是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