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cf-s9笔记本无声音

楼主(2015-12-16):
这是一个客户的本子,做完64位系统之后发现电脑没声音,但是驱动正常。就是无声音,本子是日本买的,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声卡没?号!重点查设置方面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声卡没?号!重点查设置方面的问题。

没有,驱动都是正常,耳机也是没有声音小喇叭的音量条放音乐的时候是动的

网友C:
装之前有声音吗 把 系统还原成之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驱动都是正常,耳机也是没有声音小喇叭的音量条放音乐的时候是动的

检查是不是有其它软件控制了小喇叭的音量了。

网友:
换个 南桥试试

网友:
如果我说换成HD就好了呢?

网友:
先 软 后 硬

网友:
那就换32位系统试下,没准驱动不对

网友D:
之前有声音,就是软件问题,建议到官网下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之前有声音吗 把 系统还原成之前的

装完之后是有声音的,但是他说的是回家就没声音了。

网友:
声卡要设置 一下要设置一个默认的正确才行

网友:
原来系统有声音没,建议还是考虑驱动或者系统的问题。不要盲目动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有声音,就是软件问题,建议到官网下驱动!

驱动的话 他是日本的 官网没有找到

网友:
耳机有没有声音  测下喇叭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