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500 965芯片组 开机一长两短报警,

楼主(2015-12-16):
HP V3500 开机一长两短报警,触控板灯橙色与蓝色交替闪烁,电源灯待机下不停闪烁,电流在0.9-1.08间跳变,有时偶尔能显示,但停在LOG下不动,上家修过显卡,但十来天后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要换显卡

网友:
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
报警:一长两短  就是显卡吧    被别人修过   你可以先查查显卡的基本条件

网友:
我觉得也是显卡 可以用风枪加热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