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有复位不跑码维修经验

楼主(2015-12-16):
今天继续维修P5KPL.AM SE ,这几天一直在修同一个版型,积累点经验分享给大家,拿到一块板子,查看外观正常,按上电时序来吧,测量对地值,5VSB 3VSB CPU 内存,桥,总线都正常,有值。上电吧,我用的是俄罗斯测试卡,插上电之后,时钟灯常亮正常啊,复位灯一闪就灭,也正常,为了确定复位是否正常,短接复位开关,也是一闪就灭。正常啊,就是不跑吗,丫丫个呸啊,这就不好修了,想了下,也许时钟信号个别没有发出导致不跑码,还是换个时钟吧,换好时钟上电,还是不跑码,气死我了,是不是CPU工作条件不满足呢,上假负载,测RST 时钟,也正常啊,没办法了,听老师傅说应该是线路问题,我就认真看板上的各条线路,果然,反面板上有两个压痕,是不是这个问题呢,用刀片刮下,没断路啊,还是测量下,发现有阻值,不对啊,应该是0才对啊,怎么会有阻值,一切皆有可能,还是接个线吧,接好之后开机,亮机了,亮瞎了我的眼啊。这篇是昨天晚上写的,没来得及发,今天就发了吧,没有图片 不好意思了

网友A:
以前遇到过 主板背面烧断线  要仔细观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 主板背面烧断线  要仔细观察啊

嗯呢,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主板背面断线还没遇到过 下次可以注意 要是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B:
楼主下次发帖记得带上修的图片点位分会更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下次发帖记得带上修的图片点位分会更多

嗯嗯,学了一个多月了,还没学会一个版型,正在努力中,争取过年前学的差不多,打好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 主板背面烧断线  要仔细观察啊

长见识了,以后会碰到的,今天还见到背面一个电容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嗯,学了一个多月了,还没学会一个版型,正在努力中,争取过年前学的差不多,打好基础

加油 多多发点经验帖子。迅维多逛逛 你会学很多的,。没碰过电子元件的至少要半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油 多多发点经验帖子。迅维多逛逛 你会学很多的,。没碰过电子元件的至少要半年。

嗯嗯,本来以前工作好好的,突然觉得学点技术好,有技术走遍天下,

网友:
下次要有图有真相

网友:
没人加分啊,不给力

网友:
断线的话有些很难发现

网友D:
运气哎 不断线咋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气哎 不断线咋搞呢

我也有许多这种板子,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 就是不跑码 不知道怎么修,没头绪啊

网友:
主板背面内存断线的多

网友:
图片  或者  位置的元器件。。。

网友:
这款型号的主板,我也维修过。

网友:
楼主眼神儿犀利啊!运气也不错!华硕的板子能找到个点位图就算好的了,不跑码这种问题有图纸都不好修的哇!这种情况放我要是看不出来有外伤的,刷bios   干桥  换几个822  再不行就扔料板堆里去了

网友E:
台机主板背面刮断线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机主板背面刮断线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恩;记住了,修不了是认真看看背面

网友:
观察外观可是第一步啊。不可轻视!

网友:
要是注明总线信号和位置,我们好学以致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