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数据是怎么坏的啊

楼主(2015-12-16):
        主板数据是怎么坏的啊,如题是自然老化吗

网友A:
它是一个只读存储器,应该属于EEPROM,加电可擦写,里面存的BIOS资料。资料坏的原因有很多,我只知道主板有个内存SPD供电,很容易因为内存脏或者没插好不稳定而烧断线,就会导致BIOS芯片里的资料损坏,另外英特尔的主板,是开机时CPU发送寻址指令给桥,桥再读取BIOS芯片里的资料,发送给CPU,这个资料发送过程涉及这么多原价,任意一个环节出错都会导致CPU无法读取BIOS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是一个只读存储器,应该属于EEPROM,加电可擦写,里面存的BIOS资料。资料坏的原因有很多,我只知道主板有 ...

哦,这样啊谢谢

网友:
不客气,一起学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