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3驱动板节电模式维修

楼主(2015-12-16):
昨天接一台联想L193亮机 接信号显示节电模式,手里有个715G2564-1换上也是节电。后来测试VGA口C2二极管短路 ,于是把所有C2拆掉 完美亮机,客户的烧了一个C2也是全部拆掉亮机。报价100RMB

网友:
简单问题  楼主赚到了  呵呵

网友:
呵呵昨天接了2个一个程序一个烧C2

网友:
下次不要在这样灌水。不然警告禁言了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 换换驱动试试 如果确定硬件没问题 那就是驱动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