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屏显不显

楼主(2015-12-16):
笔记本
可以开机进系统(可以听到启动系统的声音) 屏幕一点显示也没有。开机LOGO都看不见。外接显示器也没有反应。
笔记本

网友:
送修吧,楼主,你是搞维护的与维修是半个同行,。

网友:
一看就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能进系统,外接应该能显才对,拿掉屏线外接应该主显示了,

网友:
屏线坏了吧

网友:
不知品牌型号最好就送修,别弄得大短路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