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L 无良商家设故障拆件太多。求南北桥正背面高清图

楼主(2015-12-16):
求联想 E46L 南北桥正背面高清图
手上有此板的,帮帮忙,感谢

网友:
你也有点小瞧上家了吧,还这样忙活。

网友:
一般动手的都是先到问题了,客户找理由不修了,遇到这样的客户也是没办法了,要是真的技术不行修不好,也没心情去搞这些了

网友:
机器接到时,上电只有0.2A,HWPG不正常,估计最先就这问题。SB周边被镊子很戳了7、8下,北桥周边电阻,电容互换位置,也拆了很多地方,还好留了点痕迹被看出来了,对图纸现在修到进系统1分钟的样子死机,还是继续求图片,可以参考下。

网友:
顶一下,求帮忙

网友:
这板我估计就算是你补好件了,也难修好

网友A:
碰到这种事情 别闷头修,跟客户讲好情况,谈好价钱。别修好又来句 贵了,不修了。

网友:
维修价格报太低,维修行业就不好做了

网友B:
没准人家都动刀了,你看不见而已

网友:
先報價格再修了,不然等你修好客戶又說價格太高不修了,這時你就會連CPU都想要直連19伏電壓

网友:
这个上家也够狠的,呵呵的

网友:
上家也太缺德了吧

网友:
帮你高亮一天 又能帮助你的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这种事情 别闷头修,跟客户讲好情况,谈好价钱。别修好又来句 贵了,不修了。

报价200 ,客户已经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准人家都动刀了,你看不见而已

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动刀痕迹

网友:
别人动过的你才报200无语。

网友:
维修价格报太低,维修行业就不好做了,都说了要收检测费,不收检测费动手脚就是没有行业道德。

网友:
机器已修复,谢谢大家。虽然图没见到
说说维修过程吧:
机器送来上电只有0.2A电流,拆板首先测CPU供电无,查CPU开启VRON只有1.3V。找POOG信号,1.8VPGOOD电阻和3/5VPOOG电阻缺,补件后POOG 3.3。上电还是没有CPU供电,查IC 6266A条件,缺5VSUS供电,找来源,发现5VPCU转换的MOS缺件,补上CPU供电OK. 继续测试加电,只有0.4A左右,内存SMB有电压无寻址动作,LPC也无波形。打LPC阻值正常。换CPU故障没有变化。
跳转去查PLTRST无,查SB发出的条件,发现VRMPWRGD没有电压,找来源,缺Q15转换。补件,PLTRST 3.3V恢复
随便把CPURST也检查了下OK.
继续测SMB,这下有了动作,上内存结果不跑内存,一点波形都没有,观察NB附近发现不规则的焊点,对图纸发现缺SM_PWROK的电阻,SM_RCOMP_VOH电阻,SM_RCOMP电阻,还有一些其他电阻,甚至电阻和电容都调了位置。哎~~~~
补好后,打内存波形,一路跑的顺利,应该显示了,接屏等待。。。。
没显示,天~~~
查NB LVDS相关,发现缺LVDS_IBG这颗电阻,但不明白这个的作用,补后屏幕显示
进系统一路正常,到桌面不到一分钟,鼠标不动了,死机·~~
检查散热正常,换回原机CPU,居然不亮机。(解释一下,因为最先修到不跑码的时候,换了一颗CPU)
仔细观察CPU附近的电阻,又是好几个地方动过,GTLREF 2颗分压电阻都没了,ITP_TDI电阻被换了1颗电容,对图纸恢复一阵,上电后还是死机。。。。。
想不通啊。。。。看图纸,对主板。。。。装了拆,拆了装,还是死机
没辙,另外又找一颗CPU装上。。终于OK了。。。。
(友情提示:手上还是留一两颗双核的CPU的好,这可真费劲,害我又去拆了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