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BIOS(解决1.1A掉电问题)

楼主(2015-12-16):
联想y450 独显 版号DAOKL1MB8G0 REV G 显卡 N10P-GS-A2

网友:
开机 电流1.1掉的问题?

网友:
MD,我怎碰到都是问题或小板问题

网友:
BIOS 是好的,我的机器修好了,

网友:
我每次为什么都遇到的是硬件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下来试试

网友:
试试显卡小板因为是通病

网友(2017-07-21):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我遇到的都是显卡小板的问题

网友:
这机子显卡 小板爱坏

网友:
楼主你的1.1A是裸 板还是装机电流。
我有一台。插内存0.8停几秒掉电
不插内存0.8左右不动。
不知道有效果不?

网友(2018-01-23):
掉电严重 试试!~看看 能坚挺几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