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4H 时触发时不触

楼主(2015-12-16):
标题 X54H 时触发时不触
版号:K54HR REV.3.0
在基地找点位,没找到,跟群内要,同学给我发个了K54LY的点位,没办法参照下维修

这种先从EC条件查起,查到120脚AC_IN_OC#为1.466V

这个电压肯定不对,正常电压是0V(版主修正),追查来源和两个地方相连

一个一个拆,先拆Q7201,电压还是1.4V,然后再装回去

然后再查PQ8807,饼哥说过,这个是双N沟道MOS管,126脚为一个MOS管,235脚为一个MOS管,那就查2脚,因为2脚控制6脚输出,

量MOS管的2脚电压为1.53V,电压低,正常电压为3.3V,拆除此管电压一样,看来不是此管本体问题,那就装回此管,再继续2脚的上拉来源

找到来自104排阻 RN8801第8脚相连

量电压,7脚3.3V,8脚1.5V,可能是电阻坏,

从K42JR板下拆上换上,触发了,电流一路小奔,接屏显示,此机修复,感谢大学加分鼓鼓励!!!!

苏。 + 1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A:
电阻的位置有吗   能发一下吗,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位置有吗   能发一下吗,有可能是通病

应该是通病

网友:
  不要多想了 没有那么多通便

网友B:
以后发帖子权限弄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发帖子权限弄高点

是的,不然我们就没得修了,他们自搞了

网友:
加分鼓励。 也希望大家踊跃发帖子。我的分随时随刻为你们准备着。

网友C:
可以就是图片没拍的好点 有些模糊了

网友D:
楼主真是厉害,没图纸也修这么快

网友E:
华硕有点位参考,方便多了,要是无点位,那就不好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我头像吊不吊

超级吊的

网友:
支持,加分了

孤单的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G:
排阻不良,引起,是不是有虚焊并不是电阻不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就是图片没拍的好点 有些模糊了

6S 怕拉丝 买不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是厉害,没图纸也修这么快

有点位也可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有点位参考,方便多了,要是无点位,那就不好玩了,

是滴,要不然,ASUS饭就吃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排阻不良,引起,是不是有虚焊并不是电阻不良呢?

ASUS不好说,,有时你换个方向它就好了

网友H:
华硕机器的通病了,老是坏小元件。

网友:
学习了 支持一下

孤单的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华硕机器的通病了,老是坏小元件。

高见呀。。的确是的

网友:
来楼主这找 点思路

网友:
这么厉害真屌

网友:
点位文件 呢?

网友I:
网名很独特,文章也不错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厉害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引用 网友I:
网名很独特,文章也不错

哈哈,,随想的

网友:
时触发的 也得按不触发修 一步一步查条件 EC的 供电 时钟 复位 ACIN LID BIOS 等

网友J:
     AC_IN_OC#  这个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吗? 带#不是低电平有效吗

网友:
为我们这些扒原件的  很辛苦  赞一个

网友:
华硕问题一大堆,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K:
华硕最爱坏的就是排阻了,不知道他省这点钱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华硕最爱坏的就是排阻了,不知道他省这点钱干嘛

排阻不如单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J:
AC_IN_OC#  这个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吗? 带#不是低电平有效吗

三极管的上拉3。3 ,,变为1。6了,所时开时不开

网友:
这个没有传,没来得及

网友:
楼主有点位图么,这机器有一个通病就是暗屏,已经碰几台了,未修好.想看下点位图纸.

网友:
楼主厉害 可以把跑到电阻

网友:
思路清楚,修的很利落,技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确实功力不错,应该点赞
那就加个两分哦,不扣你分的

网友:
这板也能修好吗》?太厉害了,哎,,,

网友:
又是排阻门的机器

网友:
楼主比我修的溜啊,学习了

网友:
最后张图片太模糊了

网友:
排阻坏得多的,还是华硕哟!

网友:
ac_in_oc#正常为0v吧
至命网络
是0v有效,我上诉是错的
详情

网友:
又是排阻门 楼主能发个图片吗 以后我遇到了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修华硕的机器就是老火啊 图纸都找不到

网友:
是上拉电阻不良吧?

网友:
大师就是不错哦,明目了然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

网友:
ACIN跟接口出问题的几率多

网友:
师兄 分享下点位就好了

网友:
先收藏了,下次来直接秒杀

网友:
技术不到位 所以捡到华硕就头疼 点位图看的牛的一B

网友:
AC_IN_OC#正常为低压 有重大解释错误 虽然机器已经修好
至命网络
是的,分析有问题,下次发贴前要仔细检查几次
详情

网友:
楼主分析有误
AC_IN_OC#正常应该为低
具体看图
受控于PQ8807,需要低电平的ACOK#

ACOK#来自于EXTPWR#(PR88110欧姆)

EXTPWR#来自PU8800,此芯片是BQ24740

extpwr#引脚定义自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