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进水反复断电重启

楼主(2015-12-16):
早上来一客户直接就问机子进水了能修不,(那还用说,没有不能修的,就看价钱合适不)活先接下来再说,简单的问了一下,说在其他地方修过了,上家要他换主板,娘的,心凉了一下,先不报价,看情况现说,接通电源检测,电流跑到0.8左右就断电,然后接着反复来电断电。从电流看至少机子没有短路地方,大概检测了一下,初步判断BIOS资料或者哪里缺电压了,报价再说,客户还算好,基本上没怎么还价,留机子登记电话。

先让小弟找BIOS刷了它再说,小弟折腾了半天,U5 U6全刷了,涛声依旧。得了后面要查电路了,小弟搞不定了,看表时间也差不多快下班了,明天再搞了。第二天通电大概检测了一下主板上的所有电感,PL1004没电压,查线路图这个应该是CPU集显的电压,对地阻抗也正常,这个电压好好像不同的主板出来的方式也不同,大概排查了一上也没发现异常先把这个放一边。接着再查无意中查到U2302一边3.3V另一端1.3V左右,好奇怪的电压一查电路图,大喜,娘的这个是+3VS 应该是输出3.3V才对呀出来1.3肯定不对了,细节不表R2310腐蚀一端是19V,另一端没电压,+3VS的开关电压都没有,肯定不行了,换了它再通电检测好了,不断电了,但电流固定在了0.8左右,啥情况呀,娘的还有问题吗,把主板上的电压又全排除了一下,该有的都有了,不对呀,这些突然想起来了之前修过的一个E531的BIOS必须刷原机备份的才可以,就让小弟把原先备份的U5 重新刷回来,通电电流看着到了0.9-1.1 亮机了,大喜

开机后又检测了一下PL1004发现这个电压就在屏幕亮起来的一瞬间起来了一下,其他时间都是没有电压的。另外这款机子的BIOS还真别乱刷,好像是要合成才行的,直接下载的刷也没用

网友:
现在新款主板  刷blos换个EC 南桥 都好麻烦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是的以后的新机器的BIOS不能随便刷的。

网友:
缺少二级电压引起的加电掉电,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难道上家没动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