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50G 不开机放电能自动开机

楼主(2015-12-16):
  待机正常 开关无3.3V  此脚经过一个470的电阻到EC的93脚 无断线 EC换过

网友:
放电通电后机器能开机 屏幕亮一下就关了。

网友:
看看待机3V有没有?

网友:
先查一下EC的待机条件吧,LID#有嫌疑

网友:
应该还是待机不正常,再细细查下吧

网友:
上拉呢……你咋不测RR2740

网友:
想问下这款机器的EC有程序吗?

网友A:
470的电阻两边都测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0的电阻两边都测过了吗。

测过 电阻正常的

网友:
图纸呢  ? 描述 太简单了 不好分析啊

网友:
你那个4750修好没啊,我的跟你一个问题啊

网友:
LID  休眠信号,遇到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