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郁闷的RT8223M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5-12-16):
ACER V5-471G 之前故障是有待机电压不触发,更换南桥后解决,使用几天之后变成无待机。待机芯片RT8223第16脚VIN有19V,其它脚匀无电压,就连3脚REF也没有电压。芯片换了好几个都一样,负载无短路,8脚17脚对地阻值正常。这没有道理啊,从未见过这样子的

网友:
打下线性是否有短路?

网友:
16脚有没有19V呢

网友:
回楼上,线性没有短路,16脚有19V

网友:
16脚供电,13脚开启,REF不出继续换芯片

网友:
PWR_5V3D3V_EN0   13脚 有没有连到别的地方啊

网友:
RT8223就像是死了一样,除了16脚有电压,其它脚都没有电压。芯片放到别的主板上是正常的

网友A:
REF这脚必须要有电压,楼主看一下REF是不是对地了或几乎对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EF这脚必须要有电压,楼主看一下REF是不是对地了或几乎对地了。

对,重点检查REF脚看是对地漏电还是上拉电阻变值了。

网友:
REF脚对地电容已更换,对地阻值正常,芯片外围电容全部换了也是一样

网友:
把周围的电容都换掉。

网友:
   看看REF那个脚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有VIN就要有REF,没有换芯片 ,查REF的电容,后级。

网友:
故障已排除,13脚要有电压芯片才工作。PD4105坏引起PWR_5V3D3V__EN0无电压RT8223无任何输出。

网友:
这个电路设计比较好,电路保护性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