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5版号82571P

楼主(2015-12-16):
插电池能开机 充电芯片TSL88731 acok为高! 插适配器能触发电流0.05最高了! ACOK 0.7左右!  VDDP 5V正常!供电都正常 就这ACOK适配器怎么才能为高上电  求大神版主  在线等呢

网友:
附上 芯片手册和图纸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isl88731数据手册,中文引脚定义.zip

网友A:
查芯片ACIN检测值是否正常?ACOK由VDDP分压上拉。都正常查哪里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芯片ACIN检测值是否正常?ACOK由VDDP分压上拉。都正常查哪里拉低。

芯片ACIN 正常  VDDP 分压电阻 下面的电阻我拆了 还是0.7  ACOK的电阻500+  正常的吧

网友:
bios正常工作,波形有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