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手机如何破解图形锁

楼主(2015-12-16):
Android手机如何破解图形锁

  安卓手机的图形锁(九宫格)是3×3的点阵,按次序连接数个点从而达到锁定/解锁的功能。最少需要连接4个点,最多能连接9个点。如何破解Android手机的图形锁?你可以参考一下本文。

Android手机  图一

  条件:手机需要root,而且打开调试模式。一般来讲,如果用过诸如“豌豆荚手机助手”、“360手机助手”一类的软件,都会被要求打开调试模式的。如果要删除手机内置软件,则需要将手机root。
  原理分析:
  首先科普一下,安卓手机是如何标记这9个点的。通过阅读安卓系统源码可知,每个点都有其编号,组成了一个3×3的矩阵,形如:
  0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假如设定解锁图形为一个“L”形,如图:

Android手机  图二

  那么这几个点的排列顺序是这样的:00 03 06 07 08。系统就记下来了这一串数字,然后将这一串数字(以十六进制的方式)进行SHA1加密,存储在了手机里的/data/system/gesture.key 文件中。我们用数据线连接手机和电脑,然后ADB连接手机,将文件下载到电脑上(命令:adb pull /data/system/gesture.key gesture.key),如图:

Android手机  图三

  用WinHex等十六进制编辑程序打开gesture.key,会发现文件内是SHA1加密过的字符串:        c8c0b24a15dc8bbfd411427973574695230458f0,如图:

Android手机   图四

  当你下次解锁的时候,系统就对比你画的图案,看对应的数字串是不是0003060708对应的加密结果。如果是,就解锁;不是就继续保持锁定。那么,如果穷举所有的数字串排列,会有多少呢?联想到高中的阶乘,如果用4个点做解锁图形的话,就是9x8x7x6=3024种可能性,那5个点就是15120,6个点的话60480,7个点181440,8个点362880,9个点362880。总共是985824种可能性(但这么计算并不严密,因为同一条直线上的点只能和他们相邻的点相连)。
  满打满算,也不到985824种可能性。乍一看很大,但在计算机面前,穷举出来这些东西用不了几秒钟。
  破解过程:
  知道了原理,就着手写程序来实现吧。这里使用了Python来完成任务。主要应用了hashlib模块(对字符串进行SHA1加密)和itertools模块(Python内置,生成00-09的排列组合)。
  主要流程为:
  1、ADB连接手机,获取gesture.key文件
  2、读取key文件,存入字符串str_A
  3、生成全部可能的数字串
  4、对这些数字串进行加密,得到字符串str_B
  5、将字符串str_A与str_B进行对比
  6、如果字符串A,B相同,则说明数字串num就是想要的解锁顺序
  7、打印出数字串num
  下面为程序:

Android手机   图五

  总结:
  从程序本身来说,得到解锁密码后应该用break跳出循环并终止程序运行。但Python并没有跳出多重循环的语句,如果要跳出多重循环,只能设置标志位然后不停进行判定。为了运行速度就略去了“跳出循环”这个步骤。(有没有更好的实现跳出多重循环的方法?)另外也略去了很多容错语句。
  从破解目的来说,如果单单是忘记了自己的手机图形锁密码,完全可以用更简单的办法:ADB连接手机,
  然后“adb rm /data/system/gesture.key”删除掉gesture.key文件,此时图形锁就失效了,随意画一下就能解锁。

  最后提一个安全小建议:如果手机已root,还要用“XX手机助手”,还想设置图形锁的话——在手机“设置”选项里,有一个“锁定状态下取消USB调试模式”(这个名字因手机而异,而且有的有此选项,有的手机就没有),开启此功能之后,在手机锁定状态下就能够防范此类攻击了。

网友:
这个就是各种助手解锁的原理吧

网友:
挺精彩了

   了解原理很有必要

网友(2016-01-28):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好东西,挺好的,一般客户拿过来我都是双清解决问题

网友:
虽然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但是请教一下楼主如果是锁了进不去,怎么使用设置打开调试模式?

网友:
小手一抖,金币到手

网友(2016-03-07):
楼主 太厉害 了 这在哪儿弄到的资料啊

网友:
高大上的工具

网友:
只有技术没有程序

网友:
这样看不懂,一般人不会

网友:
有时间就动手试一下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数字也是这样咯。。

网友(2016-06-21):
在锁屏模式下是不是打不开调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