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

楼主(2015-12-16):
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

  在电脑中,发热量最大的无疑要数CPU还有显卡。由于CPU与显卡有专门的散热器替换,所以散热会比较好一些。然而主板的散热问题,却是经常被提起,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得到却是一些模棱两可的答案。

  随着高性能、高功耗处理器、显卡的发展,主板所要承受的“压力”也是倍增的。随便拿起一块主板,我们就能够看到那密密麻麻的电容还有电感,而这些电容、电感在工作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也会产生大量的热量。这种发热的情况在硬件满载或者超频的情况下,表现更为严重。

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图1)

  对于电脑而言,主板起到整机的“骨架”作用,几乎所有硬件与外设都是要在它的上面进行工作的。如果你的电脑主板,因为频繁发热,致使死机、蓝屏等现象的出现,那是多么郁闷的事情?

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图2)

  特别是在夏季,许多用户可能会碰到电脑硬件散热不良从而导致电脑故障。夏季温度过高,也是电脑故障的高发期。那么主板温度多少是正常的呢?主板温度过高的原因和处理办法又是怎样的呢?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下面和各位探讨下主板温度过高的解决办法。

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图3)

  对于早期南北桥的主板,我们还可以通过加装散热片的方法进行散热,由于北桥离CPU比较近,CPU散热器风扇吹出来的风能带走北桥一部分的热量,相对于南桥而言,北桥因为有CPU这个靠山”福利”就相对于高很多,对于南桥我们也可以加装散热器和小风扇来解决。

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图4)

  如果南桥芯片边上没有安装塑料弹簧卡扣的孔,可用固化导热胶把散热器粘在南桥芯片上面,如果加装散热器还不满意可在散热器上在加装一个小风扇。

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图5)

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图6)

  对于新型单桥自带散热器的主板,只能采取加装小风扇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图7)

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图8)

  不管是单桥主板还是之前的双桥主板几乎除了CPU风扇接口之外还会有一个风扇接口的,有些板甚至会有两个以上的风扇接口。

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图9)

  如上图所示,CPU风扇接口的名字叫CPU_FAN,而另一个SYS_FAN则是预留给桥使用的。

  主板温度过高的解决办法一般处理好散热之后就会不有太大的问题了,当然有些另类的主板就必须另当别论了。说完了主板温度过高的解决办法再顺便聊聊引起主板温度过高原因,引起主板温度过高一般有以下几种原因造成。

  1.主机机箱太小,导致机箱内部空气流通不好。

  解决办法:如果不想更换机箱可保持机箱内部干净及加装风扇增加机箱内部空气流通的方法来解决。

  2.主机机箱内部灰尘太多导致散热不好。

  解决办法:用毛刷加吹风机把机箱内部与主板上的灰尘清理干净。

  3.CPU风扇转速慢或损坏

  解决办法:清理CPU风扇中的灰尘、给CPU风扇加润滑油及更换风扇。

  4.CPU散热器与CPU接触不好引起主板温度过高

  解决办法:有些主板的温度检测电路是与CPU同路的,CPU温度过高也会导致主板过高的误报,拆掉CPU散热器,把CPU与散热器上的旧硅脂处理干净后加上新的硅脂,如果是镙丝锁的要注意镙丝是否锁紧,注意CPU散热器与CPU是否接触正常。

镙丝没有锁紧导致CPU散热器与CPU接触不到

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图10)

一只脚没镙丝没上紧导致散热器与CPU接触有缝隙

主板温度过高怎么办(图11)

  5.CPU损坏导致主板温度异常。

  解决办法:更换CPU解决,实际维修中遇到AMD CPU出现这种情况的比较多,手摸CPU温度正常,检测CPU时温度过高。

  6.主板温控电路元件损坏引起。

  解决办法:遇到这种现象的只能维修主板来解决了。

  由于AMD芯片制作工艺的问题,如果是选择AMD的主板推荐给桥散热器上面加装小风扇。 实际使用中保证主机位置的通风良好与机箱内部的干净清洁能有效的提高主机的稳定与使用寿命。以上就是主板温度过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遇到主板温度过高的时候,可以动手试一下哦!

网友:
还有尽量别用AMD的CPU发热量太大!如果整机发热量大可以试一下液冷降温的机箱!

网友:
有些发热量大是主板设计问题或者老化,是无法解决的,像供电模块

网友(2016-06-01):
热成像是怎么弄得

网友(2016-08-21):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学习中

加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