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z475开机掉电

楼主(2015-12-16):
开机掉电,屏幕亮了的,马上就掉电,哪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查看温控那里

网友A:
是要断开温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要断开温控吗?

可以尝试试试

网友:
可以说的详细点的

网友B:
先看下散热,刷BIOS, 换IO

网友C:
刷BIOS 有条件有功底 可以用示波器进行双波追 看看是谁先掉从而进一步维修

网友D:
看看温控。散热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 有条件有功底 可以用示波器进行双波追 看看是谁先掉从而进一步维修

菜鸟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温控。散热啥的

温控芯片还要查图纸啊!还没有查过呢!散热自然是处理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下散热,刷BIOS, 换IO

试试看吧!

网友(2020-03-02):
先刷BIOS 不行示波器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再去查温控电路 修过BIOS问题的 也有修温控的 在EC里 换EC好的

网友:
刷个EC试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