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安装win7 死机 有时开不了机 成功修复

楼主(2015-12-16):
                                                  A1278 安装win7 死机 有时开不了机 成功修复
    同行送修一台MACBOOKPRO苹果笔记本 装苹果系统和win7系统, win7系统死活装不上读取完就卡在滚动条死了 偶尔还会开不了机 拆开发现主板有进水痕迹 清洗后故障依旧 和进水无关,接着打各大电路阻值  没发现问题  通电测 电流0.6   明显缺电压 啊  找出图纸接着查 L7510 没有电压  通过图纸得知 是CPU供电没出 来   找到 Q7510 侧条件  发现 3  4 5 都为0  明显不对 差来源 找到U7400   测条件基本都满足  就是不发出控制 信号   手里没有此芯片  客户又急 没办法 取掉芯片 重新焊接  待冷却后  通电 电流一路小跑  机器成功修复  WIN7 也可以正常安装了 搞定 win7也可以正常安装了

上图  大神勿喷  求加分  谢谢 哈 支持下 !

网友A:
苹果笔记本做系统怎么做的 可否指点一二?

网友B:
重新焊接就好了?虚焊吗?

网友:
应该是腐蚀后虚汗了 。捡漏了 呵呵

网友:
来楼主这找 点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笔记本做系统怎么做的 可否指点一二?

下载苹果系统 制作U盘 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焊接就好了?虚焊吗?

是 的  可能腐蚀导致的

网友:
  修苹果  高端的有大钱收

    支持同学

网友:
不是短路了么

网友:
楼主好运啊,这样捡到了

网友:
重新加汗了一下cpu的管理芯片就好了  厉害

网友:
苹果的机器比较少   这种经验贴一定收藏

网友:
很少修过苹果的

网友:
苹果机器有点位加线路图  修起来要轻松的多了      折服在我手上的苹果也不计其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不出来能开机  不解  还是没出来完?

是偶尔正常  不正常时 没有

网友D:
缺CPU供电还能亮机吗?还没注意到

网友:
应该是不正常的时候 电压过低吧

网友:
没菜谱供电还能开机吗,

网友:
求楼主指点,用u盘装苹果系统 u盘怎么制作的啊 。

网友E:
这个本子硬盘线坏的比较多,坏了也会影响卡机。
HEQIZHENG
谢谢 经验哈
详情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

网友:
这苹果真强悍电压缺了还可以亮

网友:
碰到苹果的很少啊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本子硬盘线坏的比较多,坏了也会影响卡机。
谢谢 经验哈

网友:
也来看看,为点集分吧

网友:
苹果的不好搞哦

网友:
苹果修的少

网友:
楼主挺给力 支持下

网友:
CPU供电是BGA封装的吗?

网友:
芯片腐蚀底下氧化有点虚焊了吧,

网友:
之前用过这款本本,坏了就没修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 没搞好

网友:
这个意思就是CPU芯片空焊啦 a

网友:
个意思就是CPU芯片空焊啦 a

网友:
修苹果就是厉害,钱多啊

网友:
苹果很少修 学习了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缺CPU供电还能亮机吗?还没注意到

是不良机时测没有  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