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4A183 MBX-273 掉电 未解决

楼主(2015-12-16):
进系统  不定时掉电   有时候 不进系统 也掉电  论坛上的方法都试过  还是没解决
不驱动显卡  也不行   安全模式也不行   断开 独立显卡  用集成显卡 工作 也不行
换过cpu   换过 显卡   加焊  PCH  都不行
BIOS  刷过  好多   都不行
有谁 最近 解决过    支个招   多谢

网友A:
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
这个估计要监测一些和掉电相关的信号了。

网友B:
把CPU供电断开,看会不会掉电,如不掉电就是CPU这块问题,反之查其它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CPU供电断开,看会不会掉电,如不掉电就是CPU这块问题,反之查其它电路。

峰哥的意思 是断开  cpu 集显供电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风扇试试。。。。

风扇正常转  也可能是风扇的问题吗

网友:
着重查 温控电路吧

网友:
SONY要原装的风扇哦,要不真的会掉电,不过一般好像是定时掉

网友:
掉电还能开机吗

网友C:
可以先把温控芯片去掉看看

网友:
风扇换的比较多,还是先接集成试试?

网友D:
掉电之后   照样开机    过几分钟 还是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把温控芯片去掉看看

温控芯片 去掉之后  不影响 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控芯片 去掉之后  不影响 开机吗

放心吧 跟开机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之后   照样开机    过几分钟 还是掉电

那就查查哪里不稳定了

网友:
楼主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