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板号LA-6755P内存复位问题

楼主(2015-12-16):
手头一台联想G475 LA-6755p,带独显的。不出内存复位。BIOS刷了,桥也换了,就连板载的CPU都换了。但是就是不出内存的复位,图纸上来看,内存条的复位来自于CPU。已知的条件是,平台复位正常,全板的供电正常,就是不知道出这个内存复位时,那个板载的CPU需要满足哪个条件。求助大神们给个维修思路。

LA-6755P PAWGC PAWGD_57pr10_1130 LENOVO B475.pdf

网友:
查下CPU的内存模块供电有了不?

网友A:
强拉个试试,我以前就碰过内存复位没有,强拉个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强拉个试试,我以前就碰过内存复位没有,强拉个好了

强拉的话,3V可以么?

网友:
重新焊接就好了?虚焊吗?

网友B:
每次要修仁宝的机子,都蛋疼的要死,一没丝印,二没点位,要查个信号简直要死。要是能选一个一定会倒闭的代工厂,我首选仁宝。华硕都还好,至少很多都有点位,这仁宝,要死啊。

网友:
板载CPU的板特难搞。

网友C:
内存那边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测量过阻值没有  看有没断线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那边供电都正常吗

主供电,VTT,VREF,VDDSPD。这些电压都正常的, 能量得到的我都量了,就是有些复位信号没法查。仁宝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拉个试试,我以前就碰过内存复位没有,强拉个好了

强拉其实是没有用的,因为上电之后,内存的复位那个脚的阻值被拉低,也就是说,上拉的话依然还是会被拉低,所以不是断线,而是真正的没有发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强拉的话,3V可以么?

3V太高了,拉个后级的1.5v,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V太高了,拉个后级的1.5v,

拉个后级的1.5v稳定吗?

网友:
楼主,修出来了吗??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次要修仁宝的机子,都蛋疼的要死,一没丝印,二没点位,要查个信号简直要死。要是能选一个一定会倒闭的代 ...

我还是挺喜欢仁宝的机子

网友:
回帖是一种礼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拉个后级的1.5v稳定吗?

我以前就这么干的,到现也没的返修过

网友:
有没有开始跑马,现在具体在哪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