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未被格式化怎么办?

楼主(2015-12-16):
U盘未被格式化怎么办?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使用U盘或者其他SD卡的时候,可能因为操作不当出现“磁盘未被格式化”的提示框,遇到这个提示,说明麻烦大了,如果格式化数据就会丢失,如果不格式化数据无法取出来,真是欲哭无泪。其实,U盘未被格式化是磁盘的DBR受损所致的,现在只要用“Winhex”工具就能修复而不用格式化了。

磁盘未被格式化的原因分析

  这是因为磁盘的DBR受损,每个磁盘在格式化之后会生成一个DBR和备份DBR,两个都是一样的,当DBR受损时可以用备份的DBR恢复 。DBR在第0扇区,备份DBR在第6扇区,所以我们要把第6扇区的备份DBR还原到0扇区的DBR。

磁盘未被格式化的解决方法

  首先:打开Winhex,选择工具--打开磁盘,选择要修复的磁盘,双击打开分区,点位置-跳转到扇区,输入6,跳转到6扇区,在C00那里的E右键选择选块起始位置,再跳转到第七扇区,跳转到7扇区后,按键盘的向上键找到55AA,在A那里点右键--选择选块尾部。

U盘未被格式(图1)

U盘未被格式(图2)

U盘未被格式(图3)

U盘未被格式(图4)

  然后:点编辑--复制扇区---正常,再跳转到0扇区,点编辑--剪贴板数据---写入,点确定,保存。

U盘未被格式(图5)

U盘未被格式(图6)

  大功告成,退出后重新使用U盘应该就没问题了,今后遇到这种问题,而且U盘有重要数据,那么就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挽救了。

网友A:
我U盘不弹出随意拔,也经常打开U盘提示格式化,但修复方法跟你不一样就,其实我比较懒用D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U盘不弹出随意拔,也经常打开U盘提示格式化,但修复方法跟你不一样就,其实我比较懒用DG

我也是用diskgen比较好用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diskgen比较好用也简单。

”英雄“所见略同,分区全部删除,然后恢复分区

网友:
一般都会使用winhex去进行修复

网友:
同意LS观点……

网友(2016-05-08):
没有找到上面所说的55AA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