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ms-7758V星主板不触发思路,没待机

楼主(2015-12-16):
拿到一块V星的主板

网友:
希望有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还能提供点别的信息吗,比如各个电压值。

网友:
楼主什么都没有怎么跟你说啊!!!刷个bios试试啊

网友:
不好意思,开关针有5v电压,pcia14脚没电压,南桥晶振有起振。按下开关没反应,这是没待机吗,这种机的条件不知道,我把下下来的图纸发上来,希望高手分析下

网友:
怎么没人回。不过板子搞好了,妹的,这机子是没有3.3V待机的,触发后才有的,加焊桥搞定,希望你们遇到能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