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iPhone充电保护壳拆解

楼主(2015-12-16):
iPhone充电保护壳拆解

  近日,苹果推出了一款充电保护壳“Smart Battery Case”,兼容iPhone 6S、iPhone 6,可提供更长的续航时间,但是外观设计实在惨不忍睹,后边鼓起一个大包,还多了一个大大的下巴,很快引来一片吐槽,848元的高价也让人瞠目结舌。更有好事者将它和魔力鼠标、iPad Pro手写笔充电放在一起,并称为苹果今年最丑三大设计。那么它的内部到底有什么奥妙?为啥要那样设计呢?一起来探寻探寻吧。

  一体化设计,拆解不看避免地要破坏结构。

  撕开外部的微纤维外壳,内部的“拉丝”铝质金属框就出来了。

  标准的T3螺丝!很意外……

  揭开,电池出现了。

  但电池不能直接取下,要先断开这个接口,以防短路。

  电池用了大量强力胶水固定,需要使劲撬开。

  下边开始拆电路板。

  排线一直连到内部,所以没办法,只能把外框弄断才能拿下来。

  整个保护壳大部分是软硅树脂加硬塑料涂层,必须破坏掉。

网友:
  终于下来了。

  两个Lightning接口处在同一个电路板上,通过围绕着塑料框架的排线连在一起。

  两块电路板正面。

  背面。

  保护壳不需要复杂的电路和控制器,只能看到NXP NX20P3负载开关(Lightning-USB转换线里也有)、NXP 1680A1充电控制器!

  零部件合影!

网友:
这个东西做工不错啊,看起来很科技啊

网友:
苹果的东西 一向很精密

网友:
苹果的做工,还是很精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