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2C

楼主(2015-12-16):
机器D壳是X502C  版号:X402CA REV2.1  机器拿来是有待机不触发 。先拆机 此板板载I5cpu和内存条   SLJ8E的南桥 测试开关有3.3V  按了无反应  取下COMS电池可以自动上电到0.6左右 接外接显示器有显示 内屏无显示  按开关键关机无反应也不能关机. 装上电池就不能触发 有待机电压   EC是IT8517VG的 是个封装芯片  又没有图纸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有谁遇到过没有 BIOS已经刷过还是一样  ....

网友A:
这种集成度这么高的不好修,把EC重植遍试试吧

网友:
       交换主板

网友B:
EC外面有测试点,找个点位来查查

网友:
这个板子没修过  查查条件都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集成度这么高的不好修,把EC重植遍试试吧

我现在用外接在进系统试下 看软关机后能正常开机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C外面有测试点,找个点位来查查

没有啊  淘宝都没有卖

网友:
客户给不了钱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啊  淘宝都没有卖

淘宝没有,论坛有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2261-1-1.html

网友D:
我想说的是开关你测试过没有,这个机子的LID信号好像是通过开关面板上拉的

网友:
现在很多集成度高的主板都修不了

网友E:
一般这种封装的芯片周边会有一些测试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想说的是开关你测试过没有,这个机子的LID信号好像是通过开关面板上拉的

我用镊子短接还是一样  开关也量过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这种封装的芯片周边会有一些测试点的

恩 主要是没有图   只能盲目的去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没有,论坛有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2261-1-1.html

谢谢啊  我怎么搜索就没有看到

网友:
重点还是EC   触发跟EC有关系,而内屏不显有没有屏供电,还有就是屏LED灯开启信号有没  这也和EC有关

网友:
华硕的板子都不好修的。。。找找不行 给客户报价交换吧。。。

网友:
没图的实在不好修,为什么他的图纸不外放

网友:
可以试着加焊下EC.

网友:
进系统关机以后再开也开不起来  不装电池也不自动触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