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特别的联想B470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5-12-16):
这个故障论坛有人求助过,但是好像没有修出来。机子是前些日子维修的,今天有空拿出来分享一下
EC各项供电 复位 时钟都是100%正常,但是始终没有读取BIOS,具体测了什么跟什么就先不说,给有兴趣的猜猜,这个对你我绝对是有用的,往往忽略的故障点,EC是好的,BIOS也是好的,问题就是出在EC电路的某个引脚不正常,当然不是虚焊也不是短路,猜对没奖,我自己都穷,答案明天12月17日公布。

补充内容 (2015-12-17 14:49):
答案就是46楼和47楼所说的,就是110脚的问题,不过不是USB控制芯片,是板层漏电了,而且是主板右上角USB供电芯片的那个地方,注意是板层不是芯片,方法是把110脚翘起来即可。至于为什么,我来乱说几句。

补充内容 (2015-12-17 14:51):
大家注意看110脚不单是GPIO引脚,后面还有TEST#,这个意思是测试,是工厂用来测试时候调试用的,为低电平时候就进入了测试状态,所以EC当然不会去读取BIOS了。

补充内容 (2015-12-17 14:54):
因为没有读取EC,电流稍微偏大点正常,我测试了3 5V转换电压也正常,后来该做的做完,仔细看EC引脚功能,发现了110脚,去测USB电压果然先出了,再测了一些GPIO引脚既不是高也不是低,一下子想不起叫什么状了

补充内容 (2015-12-17 14:56):
平时修机看图的时候,想必各位也见过CPU部分也有TEST#这个名字,如果此信号cpu还没开始真正进入”工作“就是低电平,那cpu肯定不会跑马的。 上电以后因为ec已经给自身配置好了功能,所以低电平是它设定的功能了,.

网友A:
EC到bios 引脚 断线了吧

网友B:
EC的复位脚,GPIO脚,没了猜不出了

网友:
总不是会开机开关坏了吧?

网友C:
竞猜游戏还无分?我猜44脚VCORF和104脚的REF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到bios 引脚 断线了吧

如果是这样我就不发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的复位脚,GPIO脚,没了猜不出了

你这答案太笼统了吧,GPIO引脚你看一下EC有多少个,再说bios还没有读取到,怎么配置GPIO?不过确实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竞猜游戏还无分?我猜44脚VCORF和104脚的REF

不对,这些基本的,都会优先测试了。我只是想发上来看看各位的老师教得怎么样

网友C:
猜猜猜,猜球个哟。不会103脚接地有问题吧?

网友:
EC到BIOS的DIO DO 断线,CS井片选断,BIOS vcc没供电,BIOS接地断,ec供电时钟复位晶振,开机线路断,只想到这么多

网友:
断线的可能性很小 应该是BISO模块坏了

网友D:
什么问题啊,学习哈

梦幻、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猜猜猜,猜球个哟。不会103脚接地有问题吧?

不对,明天公布

网友C:
坐着等结果,你别说什么EC的供电、时钟、复位、适配器检测、电池检测、BIOS供电之类的就行。叫我猜我可不想答案是普通的条件。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E:
是桥那边的    RTCTST#   SRTCTST#   INTRUDER#    INTVRMEN   BATLOW# 这几个信号其中的一个出了问题导致不触发的     rtc 电路里面的RTCTST#   SRTCTST#  这两个有问题也会导致不读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坐着等结果,你别说什么EC的供电、时钟、复位、适配器检测、电池检测、BIOS供电之类的就行。叫我猜我可不 ...

我觉得是桥那边难得RTC电路问题   BATLOW有问题

网友:
这样让大家猜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桥那边的    RTCTST#   SRTCTST#   INTRUDER#    INTVRMEN   BATLOW# 这几个信号其中的一个出了问题导致 ...

你没注意看描述,都说了是EC这边的问题了,况且都没读bios,就是CS#连动作都没有呢大哥,你整到桥那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坐着等结果,你别说什么EC的供电、时钟、复位、适配器检测、电池检测、BIOS供电之类的就行。叫我猜我可不 ...

那么简单的问题我不会发上来的,除非是没下载分了

网友G:
可以直接公布  这样还可以给你加分
EC的脚位有异常的可以造成 EC不能工作

网友:
吊胃口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问题啊,学习哈

请勿灌水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没注意看描述,都说了是EC这边的问题了,况且都没读bios,就是CS#连动作都没有呢大哥,你整到桥那边去 ...

坐等你的答案

网友:
白来了,没看懂

网友:
RTC_AUX_S5  是这个电压低吗

网友:
好期待答案啊。。楼主早点公布?

网友:
110脚短路吧,对不对。要拆除USB控制芯片。

网友:
楼主快公布,是不是110脚

网友:
楼主有图纸么?

网友:
楼主赶快公布答案,  没读取bios  GPIO脚位都没关系,那就是EC  别的条件有问题,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还能是哪个引脚 引起的?

网友:
BIOS第8脚没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直接公布  这样还可以给你加分
EC的脚位有异常的可以造成 EC不能工作

直接公布答案多没意思啊,百年一遇的故障,这样可以加深大家的印象,反正这个故障是我都容易忽略,这个机子以后肯定会有人修到一样故障的。联想的Z370好像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TEST#以前真的没注意过

网友:
我要分数啊 奖多少的啊

网友:
半天没看到答案

网友:
白看了,也没看懂

网友:
好像 也遇到 不过没有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