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取卡在音频接口里的断头

楼主(2015-12-16):
不多说,直接上图,一看就明白。

网友:
怎么扎进去的,锤子敲吗

网友:
是吧针头烧红了以后,插进去的吗,还是边烧边插

网友:
如果主板上的音频插孔断头了,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我学得把螺丝绕红了拧进去效果更好

网友:
这个断头不是金属材质?

网友A:
断头中间一般都不是金属的,用针烧红讯速插进去等冷了再拨出来,主板上音频口的耳机头断了一样的取。

网友B:
直接捅进去不行,加热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头中间一般都不是金属的,用针烧红讯速插进去等冷了再拨出来,主板上音频口的耳机头断了一样的取。

这个办法好,学了一招

网友C:
这个方法果然迅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捅进去不行,加热的目的?

加热就可以直接插到断头的塑料层里,冷后就粘牢在针上面可以直接连断头一起拨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果然迅速啊

是啊,省得破坏性的钻孔或是花时间换座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省得破坏性的钻孔或是花时间换座子。

我第一反应还以为你拆呢

网友:
遇到过上次是拆开取出来的
有些耳机接口短里面 不知道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
这个办法好 以前的是直接换掉

网友:
简单快捷的有效办法

网友:
真有才 以前都是全拆开想办法从里面往出推 这招厉害

网友:
要是耳机头子断了怎么破,遇见好几个了

网友:
还是楼主的方法好啊,我以前都是拆开从后面捅出来的。

网友:
这个方法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