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进水无待机

楼主(2015-12-16):
联想G485 板号LA-8681P 主板进水,故障不开机.电流0.007.   拆开一看 好家伙,右键那块全都霉了.洗刷刷,洗刷刷,发现有断线.PQ401已经烂了,轻轻一挑就掉了,好吧,断的补上,烂的换上.图修的时候忘记拍下来.没图.
  清理完毕再插上电看看,,待机0.007 测量没有3V 5V .RT8205 看脚位和51125一样,换上,0.002  没有待机电压.再换回来.0.007,还是没有的.
再换了个全新的51125结果还是0.002 .为此RT8205能不能用51125替换再论坛逛了几遍.有的说能换,有的说有点不一样,要改电阻 ,,
  在这里我告诉大家RT8205肯定是能用51125换的.不用改什么.
  回主题,待机0.002,测量16脚19V 13脚3.3 其他脚没有电压. LDO线性电压也没有,回头再看外观有没有断线没补上的,是看了一遍又一遍..
  没看出来.放在一边又过了几天.为此还换了一个EC.显然是不对的...
  最后把PC411和PC421换了              再上电0.012.喳,,眼睛一亮!3V 5V 出了!! 开机.OK!

网友:
机器 修好就能找到成就感!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网友A:
这种故障有示波器  是不是有测一点,估计这板子到我手里修不好了。。

网友B:
无待机或待机偏低, 3 5V电容的原因也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有示波器  是不是有测一点,估计这板子到我手里修不好了。。

有示波器用不上,这是线性电压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待机或待机偏低, 3 5V电容的原因也很多。

铜牌维客,一看就经验丰富的!

网友:
短路吗?电容分

网友D:
换PC411和PC421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因为是在输出端附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用不上,这是线性电压没出

当时线性没有短路是吧。非常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PC411和PC421的原因是什么,只是因为是在输出端附近吗?

有些电压是需要电容滤波或充电,必不可少,

网友:
不短路,没有这电容或虚焊了.电压就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压是需要电容滤波或充电,必不可少,

哦哦,多谢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