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N80V老机器

楼主(2015-12-16):
在自己服装店里整理出来的空间
返修台跟其他维修工具都you
这台机子是一个朋友送来的说是拿来听歌的

型号。一开始拿来测量电流是上0.34掉0.11

看到这个电流就想起论坛有个师傅修过的是0.10电流的说是3  5V电压管理芯片问题,【拆机拆了半小时才拆除来,以前没拆过】拆下来看 3  5 v管理芯片完全不是跟论坛的一样,开始上电测试,突然手摸到一个小原件那么烫,开始查看发现

ISL6227芯片旁边的二极管发烫。

电路图用的N80V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mod=forum&searchid=14711&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kw=n80v
拔掉电源表笔测试测试结果下面图

测量旁边3只脚的二极管三遍导通【就这个发烫】烧了再测量来源,发现1脚相连的电阻为0阻值 本来试100的,又测量电阻侧面的电容相通阻值为1.1不正常  拆掉电容跟二极管测试  还是一样,这说明总线跟内存供电芯片坏掉,拆掉总线内存供电芯片 测量者三个小原件 发现正常 不会短路了。下面换总线 内存供电的芯片,换上去再把拆下来的二极管电阻电容装起 测试 OK了 不会短路 电流也直接上0.60 上CPU内存显卡测试 电流跑到1.44 正常 装起来测试

亮了 正在进系统,第一次修这么老的机子,这次算是运气
这是参考的故障位置电路图截图

网友A:
不是运气,你是有实力秒杀的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运气,你是有实力秒杀的命

还没那么快呢,笔记本只会一点  明年还要去实地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没那么快呢,笔记本只会一点  明年还要去实地学习

你主板修的那么好,其实笔记本也是差不多的,去实地饼哥带你装逼带你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主板修的那么好,其实笔记本也是差不多的,去实地饼哥带你装逼带你飞。

台式主板我自己都不想修了,要是H61根X99的会去研究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台式主板我自己都不想修了,要是H61根X99的会去研究下

X99的表示见都没见过

网友C:
机器虽老
思路很好
一个美女 服装店整理出的维修间   足见其对维修的喜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X99的表示见都没见过

我已经碰到3次华硕X99的板子了,不过都是好修的 温控的 跟跑马不亮还有个是内存过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虽老
思路很好
一个美女 服装店整理出的维修间   足见其对维修的喜好 ……

天意大哥别这样夸我,我会骄傲的

网友D:
美女搞维修,我很少见,厉害!都达到芯片级的层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美女搞维修,我很少见,厉害!都达到芯片级的层次了。。。。。

还没到那层次啊还要跟你们这些前辈学习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还没那么快呢,笔记本只会一点  明年还要去实地学习

什么时候去实地?我也去,我也去,争取和你同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去实地?我也去,我也去,争取和你同桌

好啊来呗,好让妹妹我有个伴

网友F:
好老的机器,好清晰的思路啊,,其实华硕这种机器出问题的还是很少的,除了显卡和进水之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老的机器,好清晰的思路啊,,其实华硕这种机器出问题的还是很少的,除了显卡和进水之外

问题要是出在显卡,小妹就没办法了,因为我还有 焊油没到呢

网友:
修的太精彩了
各路版主管理员都前来道贺!!!
期待下一篇更精彩!!

网友G:
哈哈 是够老的啦   前些日子一堆这料板10块钱一片给处理了

网友H:
哈哈哈,女版主威武啊!技术不错,已经加分鼓励!希望多发经验贴!

网友I:
楼主,你是不是女同胞呀,如果是小弟佩服哟,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哈,女版主威武啊!技术不错,已经加分鼓励!希望多发经验贴!

今天很忙 很多机子修好了 同学跟朋友的都拿走了 没来得及发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是不是女同胞呀,如果是小弟佩服哟,以后多多指教

来北京嘉林花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那么快呢,笔记本只会一点  明年还要去实地学习

我也去!坐你同桌

网友:
芯片烧基本都是供电脚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 是够老的啦   前些日子一堆这料板10块钱一片给处理了

下次有什么没用的板子送给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哈哈哈,女版主威武啊!技术不错,已经加分鼓励!希望多发经验贴!

你那边有没有废板子 我需要 买来做料版

网友:
厉害啊 又一个精华贴  我什么时候也能得个精华贴

网友:
不错,技术还可以,虚心学习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你那边有没有废板子 我需要 买来做料版

有但是建议你去淘宝买

网友H:
引用 网友H:
有但是建议你去淘宝买

你什么时候开店啊,我去你店里工作吧,现在不想在这干了。

网友J:
版主  你的图纸什么时候打包共享一下喽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什么时候开店啊,我去你店里工作吧,现在不想在这干了。

我现在在自己服装店开始试着做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版主  你的图纸什么时候打包共享一下喽

上面有地址 那边搜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主板修的那么好,其实笔记本也是差不多的,去实地饼哥带你装逼带你飞。

你这回复我也是醉了,饼哥跟着躺枪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在自己服装店开始试着做

那我去给你当师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我去给你当师傅吧????

来吧 不过服装店 禁止男生进入

网友K:
最近很少有这么精彩的了,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最近很少有这么精彩的了,先收藏了

好久没发笔记本的帖子了 今天就发个老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主板修的那么好,其实笔记本也是差不多的,去实地饼哥带你装逼带你飞。

你的回复也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