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a-p55a-ud3r主板BIOS

楼主(2015-12-16):
如题求ga-p55a-ud3r主板BIOS  主板现在开机亮了之后掉电   CPU供电坏了一个芯片  换了之后就开机亮机后掉电了

网友A:
技嘉的官方可以下载吧

网友:
下了  可是刷上去  直接不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官方可以下载吧

下了  可是刷上去  直接不跑码了

网友(2016-01-16):
我需要这个型号的MEBIOS

网友(2016-03-08):
我今天在网上下载一个官网的刷上去OK的,单刷M主BIOS   刷完之后在BIOS里可以看到原来的F3版刷过后显示F13版本的

网友(2016-05-11):
我手上也有这块板求BIOS

网友(2016-06-19):
自检过内存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