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BIOS 芯片是必须要用25DF321吗

楼主(2015-12-16):
客户的主板上BIOS芯片型号是25DF321 我试着换了25Q32BVSIG F32-100HIP都不行 是必须要用这个25DF321吗 ?
芯片

网友:
最好换一样的吧,有些机器可以随意思换,有些要换一样的才一行,上次修一联想的机器,也是换了几个芯片,换了几个BIOS都不行,后来在料板上找了个型号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
不敢打保票,换过几个的是一直都好的,但也不能说就一定都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