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软启动完成如果还有故障应该怎样查

楼主(2015-12-16):
请问一下笔记本软启动完成如果还有故障应该怎样查,

网友:
何为软启动,意思就是完成bios post自检了,这样子早就亮机了 还有什么问题

网友:
是的,这样的话,正常没有问题的话,软启动完就应该亮机了

网友A:
还请高手解释下,如果软启动完成之后,笔记本还是不正常的话,会是哪里的问题了,往后应该怎样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请高手解释下,如果软启动完成之后,笔记本还是不正常的话,会是哪里的问题了,往后应该怎样查

都已经跑码完成了,就算有问题,也都是档代码

网友:
有问题,也只是操作系统的问题,或是外设的问题吧

网友:
请各位高手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
一句两句是说不情地!!!

网友:
你这是实例问题还是虚构询问的

网友:
没有具体的问题,我只是想知道,软启动完成后,还要查哪些东西,还是软启动完成之后就没有东西再查了

网友:
你这是虚构的问题吧,太笼统了。没办法回答

网友:
是的,我只是想一个思路,到了软启动完成后,还是有问题的话,后面还会有些什么东西查了,比如软启动完成后死机

网友:
我只想知道这个思路,说个大概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