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2个 THINKPAD X100E

楼主(2015-12-16):
地点:昆明快维科技
时间:2015.12.16

四季如春的昆明也下雪了

今天接了两台X100E 电流到0.9左右不显示
测量MINIPCI复位有3.3V
LPC帧周期无波
加焊北桥后OK(灌黑胶的  加焊要小心 不要爆珠了)
两个故障一样

网友:
能写细点好了

网友:
是AMD芯片组的吧

网友:
AMD的通病,修过不稳定的,一般用上一两个月还会出问题

网友:
215-0752001   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
这是通病了  小本

网友:
是不是 AMD平台的

网友A:
这种很容易返修的!!有的十天半个月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容易返修的!!有的十天半个月都不行了!

加焊了很多都是灌黑胶的   没有你说的10天半月返修的   加焊 和重植的目的 都是让虚焊的恢复  看怎么加焊了

网友:
这种主板 只会坏北桥  别的不会坏的

网友:
AMD是这个样子滴        给你加分   昆明都下雪了难怪成都冷的要不得

网友:
灌黑胶的  焊接有一定的困难,祝贺楼主修好

网友:
不就是焊接北桥  高科技

网友:
应该是AMD的吧   一般都是直接杀桥

网友:
楼主,重做会不会好点呀

网友:
这是amd板载的吧,

网友:
AMD的0752001多爱出此问题  处理好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