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逻辑板上的这个6脚的管子是什么管子?

楼主(2015-12-16):
TCL L32F3270B液晶屏的逻辑板上:这个6脚管子的作用是什么?它有几个脚的电压12V。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有点模糊。从图上看应该是个DC转换IC

网友:
能发张清楚地照片吗?

网友A:
这位朋友  如果你发这个图片是为了让我头晕  恭喜你  你做到了   六角的管子要么是IC  要么是复合三极管  能否上一张清楚点的图片大家来帮你分析下  还有 屏幕是否为白屏 花屏 闪屏 亮一半  你告诉大家的消息越多  我们能帮你出的主意越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位朋友  如果你发这个图片是为了让我头晕  恭喜你  你做到了   六角的管子要么是IC  要么是复合三极管   ...

我有个三星的显示器,刚开机正常,用十多分钟就闪屏,闪的很厉害,驱动板和电源板我都看了没什么问题,修得没思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三星的显示器,刚开机正常,用十多分钟就闪屏,闪的很厉害,驱动板和电源板我都看了没什么问题,修 ...

通用板点屏如何    你要先确定问题在 电源板 高压 驱动板 屏  排线  一个个排除 应该不难

网友:
有几个脚电压12V。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这图片他、还能再模糊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