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Dell/戴尔 灵越17R(5737) Ins17R-3728 17.3英寸i7独显

楼主(2015-12-16):
请高手给个检测流程。最好能教下怎么检测。小弟菜鸟一个。多多关照

网友:
不开机   怎么个不开机啊  上不上电?

网友:
把相关测试数据发一下,不然哪个说得清。

网友A:
首先按开关有没有反应,接上电流表之后有没有待机电流?

网友:
不触发 还是

网友B:
不触发还是不显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先按开关有没有反应,接上电流表之后有没有待机电流?

没有电流。一点反应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还是不显示呢?

能不能给我个检测步骤 我先试着操作下

网友D:
检查流程都不会 ???   建议去实地学习。不会就不要搞了     故障扩大就不好了

网友:
是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电流。一点反应也没有

3V 5V 出来了吗  B+  出来了吗? 有没有电感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检查流程都不会 ???   建议去实地学习。不会就不要搞了     故障扩大就不好了

时间太少。也不知道哪里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间太少。也不知道哪里学习

送给有时间的专业人员修

网友:
建议送修专业维修点,以免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