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n53s无CPU电压求助

楼主(2015-12-16):
   华硕n53s,拆机无进水迹象,通电电流0.4几,不掉电,测各电感电压,无CPU供电,无集显供电,CPU供电为95831,求解!

网友A:
多数是桥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桥引起的

桥,我已经换过了,排除桥的问题,我拆了95831  24pin的电阻,也不出CPU电压,是不是可以断定95831的问题?

网友C:
取了24脚 电阻还不出电压    直接换个95831啊
还是不出就查条件吧   何必纠结呢

网友:
这种机器是单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取了24脚 电阻还不出电压    直接换个95831啊
还是不出就查条件吧   何必纠结呢

木有芯片了

网友D:
去掉24脚 电阻尝试一下 看看有无电压输出用于判断

网友:
没有芯片就订吧  不要纠结  芯片到了换上在看结果

网友:
去掉24 看有电压么

网友:
看看pch出cpupwrgd和drampwrgd的条件,BIOS,95831的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我已经换过了,排除桥的问题,我拆了95831  24pin的电阻,也不出CPU电压,是不是可以断定95831的问题 ...

那就是95831条件还不满足 查查vr——on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掉24脚 电阻尝试一下 看看有无电压输出用于判断

今天芯片到了,换了没有用,去掉24脚电阻也不出CPU电压。CPU也换过了。桥也换过了。 4脚和6脚SVID 一个0.9V一个0.8V。  VR-ON 3.3V     9脚IMON1.05V。

网友:
那就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最主要

网友:
有示波器吗?抓下上管G级有没波形、没的话不是条件不正常、就是芯片还是坏的、看过BIOS没?BIOS也可能影响VCO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我已经换过了,排除桥的问题,我拆了95831  24pin的电阻,也不出CPU电压,是不是可以断定95831的问题 ...

芯片供电,开启正常后,断开24脚,不出1·1V可以断定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