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H61H2-AM3通病?

楼主(2015-12-16):
一浪又一浪,饼哥是榜样!OK,励志宣言完毕,我们直奔今天主题。宏碁H61H2-AM3,小白说出来不怕笑话,刚开始我以为这个板子是AMD的!就因为后面有个AM3.....机器故障是不触发!换电源试过,不是电源问题!测量CMOS跳线正常,开关机脚位5V正常!PCI脚位A14待机正常!哎呀,这可怎么办,竟然没短路!RTC电路竟然没问题!好吧,乖乖上咱的大迅维看看有没有图纸!果然有!饼哥亲自上传的!打开图纸乱看一通,估计小白都是这么干的!发现个好东西!

没错,这个就是我在论坛看到无数大神所提到的时序图!这个图纸自带的,真是太棒了!那就挨个儿测吧!1.PS_3VSB,正常2.rsmrst_l正常!3.power button正常!4.sio_pwron_l正常!5.slp3_l0V!这个不正常!这个应该为高电平的!难道南桥坏了!我的焊工可不行啊,而且换个南桥成本那么高。。。。。客户肯定不会换了。。。心里好挣扎。。。。。

不不不,应该不会的,老天不会这么待我。让我量量南桥的工作条件。。。。看了半天,光一个南桥的图纸就好几页。。眼都看花了。。。好多vcc,到底哪个是供电,我量了下背面的电阻啊电容小元件发现有3V多的电压!哪个是复位,没找到。。哪个是时钟。哎,还好我有示波器,虽然我不会用示波器秒本本但是会看波,好大的波。。。。。好吧,南桥应该不会坏吧(写到这里,我想让大神赐教,南桥附近的很多原件都没标识,而且南桥的脚位也没办法直接测量,那大神门是怎么判断南桥好坏,怎么测量的呢?尤其是一些关键信号的时候,那个心碎啊)修到这里很困惑,几把刷子已经用完了。。。不知道咋办了,只好再仔细翻翻论坛,找啊找,下一页。。。。有了重大发现!有个大神写的帖子和我碰到的情况一模一样

这个叫U13的8脚,我挨个打了下阻值,供电脚对地貌似没问题啊,难道?我再量量旁边的小8脚,哎?!貌似有点区别!就是6脚USB_OCL4这个东东!这到底是个信号还是供电啊,大神说是供电!U13 的6脚对地是300多,而其他小8脚的6脚对地是400多!和大神说的是一模一样!于是乎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这个U13用风枪吹了下来!果不其然!真的亮机了!开开心心装起来,上电,哎?!怎么蓝屏了!心里顿时万马奔腾。。。。。心想不会其他还有问题吧!忽然想起来刚才把纽扣电池取下来了,难道。。。。硬盘模式改过来发现哈哈!没事啦!至此,问题解决!但是留下给我的却是百思不得其解的usb_oc_l4!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影响开机呢,我查了图纸上所有的此信号有关的信息给大家看看,望大神指点!分享是一种美德!感谢迅维这个论坛,简直造福人类...

PS:加分不减分,谢谢大家!

网友:
USB供电芯片坏了,对吧

网友:
usb-oc是usb过流信号

网友A:
这个故障【迅维】有过多个帖子了    精英主板 桥发出S3     S3信号去到多个地方IO   USB供电EN   内存供电  桥供电等    根据时序    主板要触发S3要高电平   桥发出高电平S3  一般只有IO或USB 供电拉低的可能
而V星主板的USB供电芯片的EN是  S3开启5VDUAL   然后 5VDUAL开启USB供电(EN)

网友B:
你这招就那个蟠森一样,一顿乱戳。

MSI

网友:
小8脚坏的比较多,通病的一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迅维】有过多个帖子了    精英主板 桥发出S3     S3信号去到多个地方IO   USB供电EN   内存供电  ...

大神,请受我一拜!以后可以跟您请教问题吗

网友:
一语道破梦中人啊!可不就是!OC不就是缩写吗!当时被后面的L4迷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请受我一拜!以后可以跟您请教问题吗

千万别叫我大神   我和你一样都在学习  离那个大神级还很远   有问题大家可以相互探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请受我一拜!以后可以跟您请教问题吗

如果是V星G31主板   这个USB供电芯片坏   还会引起有内存供电  没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千万别叫我大神   我和你一样都在学习  离那个大神级还很远   有问题大家可以相互探讨学习

谢谢指点,互相分享才能互相成长!

网友:
V星USB没5V修过好多 这种板修的少

网友:
请上传一下图纸

网友:
这个图纸饼哥亲自上传过了

网友(2016-04-29):
有图纸就是好修板啊,不过还是支持下楼主,修好了可以收钱了

网友(2016-09-27):
那个八角坏了  换个上去估计好了

网友:
分析的非常细致!

网友D:
学习了,但是有个疑问:直接拆掉USB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但是有个疑问:直接拆掉USB还能用?

对,忘了写了,品牌主板前置的usb旁边也有这ic,我就拆东墙补西墙了,反正前置的也用不完

网友E:
分析的非常细致!楼主学习了多长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析的非常细致!楼主学习了多长时间啊

谢谢夸奖。。。其实都是在论坛上跟前辈学习的。

网友:
写的非常详细,必须赞一下

网友F:
板修好了,都是借鉴别人,这里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修好了,都是借鉴别人,这里没有技术含量

别这么说嘛。。。。发帖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招就那个蟠森一样,一顿乱戳。

哈哈哈  斯巴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