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WD500电源求助

楼主(2015-12-16):
一个航嘉WD500电源烧了,经检测其中一个标识为H2F的三极管也坏了,网上搜不到它的信息,请问是什么原件?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PNP三极管。。。。。。。。。。。。

网友A:
要是PNP的,应该是2N2907吧!贴片丝印2F,电源用的比较多。

网友A:
贴图上来看看更加容易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PNP的,应该是2N2907吧!贴片丝印2F,电源用的比较多。

谢谢,到时候找一个换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贴图上来看看更加容易判断

被我拆开后不知道扔哪了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得如何?....

网友:
1AM~1p~2F最常用的贴片,我拆修十个有九个都用这些管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