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12-16):
今天遇到台联想Y400 的机器,故障是不定时掉电,温度也正常,BIOS也刷过了,有时装系统的时候掉电,有时候进PE又挺正常的,有没有哪位遇到过
不定时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 比较容易坏

网友:
我听联想的工程师有说过,是独显的话,可能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也奇怪了,难道又是通病?我也遇到一台,不过我的解决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7567-1-1.html
有空你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压不稳,

网友:
没示波器可能不好修啊

网友(2016-11-19):
我遇到的时不定时灰屏,也没有解决,哎,愁死人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样的机器,刷biOs无效,加焊显卡用了两天又变成不定时掉电了,头大哦了

网友:
这机器。我也遇到过。我的是测试鲁大师就掉电。和你的有点相似但是。研究了很多天还是无果就。通知客户让他换版了

网友:
显存呀 这个机器显存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