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短路

楼主(2015-12-16):
通电,大电流,按经验,一般CPU供电上管坏,把三个都拆了,不短了,测中间这组,上管坏,换了,电流0.45A,还没开机,拆掉CPU电源芯片,6121,三个上管,正常了,把上管补好,换民芯片,正常了,这种机器CPU供电上管坏的多,试机的时候,一定要把CPU取下来,再通电,电流正常在上CPU,要不容易坏CPU

网友:
一般CPU供电短路多数CPU要挂掉

网友:
铁皮MOS不好装,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