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 铁皮管不出CPU供电 ISL6266A

楼主(2015-12-16):
B460e  机器型号  拿过插电 打表 大短! 心中已经知道 铁皮  三下五除二拆开!  打CPU阻值对地! 拆! 果然小铁片都黑了  为了稳定起见! 把四个全部换掉! 打值 上电!  电流0.7~!!!测··········一通测  唯独却CPU供电! 芯片ISL6266A 查 一查主供电有问题  然后查到20脚连接的电阻变质!换!还是一样!这是手无意间摸到了芯片!被烫了一下   暗骂 芯片也坏了!     再换!  哎 悲催才刚刚开始!
换上以后!电流0.2······ 查供电 20pin
20脚 vin 19v
1脚PGOOD 3.3.
5脚VR_TT# 1.05
22脚vdd  5v
26脚 BOOT 4.78V
  31脚 vcc 5v
36脚BOOT 4.78V
44脚VR_ON 3.3V
46脚DPRSTP# 0.48V
48脚 3v3  3.3v
芯片换了4片了 还是老样子 排除芯片问题! MOS铁皮也换了3组! 供电也查不出问题···········陷入僵局!  特来求助··········!!!!!!!!!!!!!!!南桥也换了!

网友:
求助啊···········这蛋疼的问题 还是头一次遇到呢  补充! UGATE1   UGATE2  没有电压!!!!!!

网友A:
这个需要2管子一起换了 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2管子一起换了 才可以的

你根本没看帖子吧!!!!!!!!

网友:
快点来些大神指点指点吧!

网友:
补充一下   查遍了论坛的B460E帖子 发现有俩位同仁的问题和我的一样  最终也是没修好!!!!!希望有大神指出  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B:
B460修到过· 一般都是铁皮坏     还有就是U爱烧~!!!!

网友C:
拿示波器测svid信号看看有没

网友D:
vid的高低电平组合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d的高低电平组合有吗?

有的···· 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460修到过· 一般都是铁皮坏     还有就是U爱烧~!!!!

U是好得  别的机器上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示波器测svid信号看看有没

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是不是没有SVID啊

网友E:
还是搞个示波器为好!

网友F:
诚心得请教您  什么事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搞个示波器为好!

示波器没有  有也不会用

网友:
大神没几个············灌水的倒是数不胜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诚心得请教您  什么事SVID

CPU SVID: 当 CPU 收到 PROCPWRGD 后, CPU 发出 SVID 给 CPU 供电芯片( CPU SVID 是由 CPU 发给 CPU 供
电芯片组的信号,由 DATA 和 CLK 组成的标准串行总线和一个起提标准。 用的 ALERT#信号所组成,
用于控制 CPU 核心电压和集显供电)

网友G:
0.7不出CPU供电就是芯片短路导致,换芯片是对的,怎么叫悲催刚刚开始呢。
大短一般就是芯片,铁皮,滤波电容,U。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G:
0.7不出CPU供电就是芯片短路导致,换芯片是对的,怎么叫悲催刚刚开始呢。
大短一般就是芯片,铁皮,滤波电 ...

麻烦您仔细看帖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碰到过一个是北桥也烧掉的   这型号GM45北桥的供电是cpu供电过来的

嗯   北桥确实是GM45的  现在正怀疑北桥  准备明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