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新机,担心翻新或造假,请问我的鉴别有效吗

楼主(2015-12-16):
老婆苹果6S新机,出现听筒声音很轻现象,免提正常,无论怎么调整无效,担心翻新或造假,通过百度一下,用了几种方法鉴别,情况如下:一是输入序列号,提示国行机,激活期早于一天购买期;二是查看手机型号,有XXXCH/A标志;三是用ITUNES查看型号,标志为IPHONE 6;四是用3D-TOUCH压力按屏幕,会出现6S手机独有的功能菜单。因为新手机便出现故障,现已送修,担心商家有假,想退机,但无依据,不知我上述的几种鉴别方式,能确认是6S吗?
另外网上说,序列号、3D-TOUCH功能均能造假,ITUNES也不一定能验机,只有通过刷机恢复区分,请问恢复本机系统能使造假现原型吗?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下载一个爱思助手,将手机连接电脑然后打开软件,即可看到 版本信息,序列号,机型等信息,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直接刷机 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A:
淘宝花钱查一下GSX就清楚了。

另外, 你这机器不是开封后自己激活的?如果不是,必须退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花钱查一下GSX就清楚了。

另外, 你这机器不是开封后自己激活的?如果不是,必须退货啊。

GSX是什么业务

网友:
楼主比我还小白啊

网友B:
在哪里买的,是正规渠道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买的,是正规渠道吗

是移动公司手机套餐活动,通过移动公司客服经理给的。。

网友:
我小白一个,我不搞手机维修。。网上有暴光,现在苹果翻新机、改版机、刷包机以假乱真,一般人根本无法区分,最初怀疑是刷包后,将6改6S,现在我已下载最新版本9.2刷机成功,确认序列号、型号未变,确认应该是6S行货

网友:
GSX是苹果内部的一个管理系统,任何一台手机都可以在上面查到其真实身份,以及激活,维修的相关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移动公司手机套餐活动,通过移动公司客服经理给的。。

最直接的方法是取苹果官方检测,自己检测不准确还有风险,到时候卖家以此为由就麻烦了

网友:
现在的苹果手机搞成这样谁还敢买啊,晕死啊,上次ID就被黑,要我500元啊

网友(2016-01-23):
用itunes刷机试一试

网友:
直接刷机吧